实地维修MS-7309 NV芯片组无复位故障维修(精彩的一次)

楼主(2014-12-04):
主板型号:MS-7309 NV芯片组(V星代工)
主板故障:不跑码
测量内存供电、CPU 、桥、总线供电全板为0V,很正常供电木有肯定主板不会工作的依次检查咯,从内存开始检修
电路图如下图:
仔细观察主板发现,BAT54撞掉件、测量R74R73开路 ,R71阻值变大为3K多,不解释直接补件和更换,然后再打值检查上下管对地值是否正常有无击穿,没有发现异常后通电测量MS-11芯片工作脚位电压,PVCC脚为11V,BOOT脚为3.6VVCC 12V, 9PI 1.9V

由于MS-1115BOO电压低,根据电路图分析为芯片内部提供电压如图所示:

判定芯片损坏,更换MS-11,注意此芯片是考验焊工的时刻,焊接OK,通电测量内存供电1.89 V出来了。
接下来测量CPU供电,0V,哎呦陷入了困境中,不怕咱有思路就行。如图所示:
CPU供电使用ISL6566CRZ芯片,内部直接控制驱动三组MOS

检查芯片引脚工作条件:
供电75VPVCC各脚位11.9VEN5V,BOOT各脚3.5V6.4V11.8VVID有高低组合电压。检查结果为BOOT脚电压不正常,
由于是芯片内部提供,换芯片后,有两组BOOT电压为11.8V了,剩下一组还是6.2V,现在就该怀疑还是芯片问题还是外围电路问题了,
还是检查外围电路吧,如上图所示,BOOT脚上有电阻和升压电容,那就拆掉升压电容再测量BOOT脚电压,结果是对的,升压电容有漏电,
就不会升压为11.8V电压,所以PWM芯片肯定不会工作咯,拆旧板芯片换上,再次通电测量CPU供电出来了1.05V

由于修板考虑问题比较多,木有时间拍照还望各位大神、老师批评。

附上:农老师、徐老师的亲笔签名!嘿嘿

网友:
兄弟!为你感到骄傲!没有知难而退!

网友A:
敢问一句 用时多久啊 先生

尹继鹏 -1 淡定

网友:
鼓励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问一句 用时多久啊 先生

老板,维修不是事儿,重在发现问题的过程

网友B:
那么积极同志,老徐又很欣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积极同志,老徐又很欣慰了,

嘿嘿,徐总的亲笔签名,又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BOOT脚相连升压电容也是连接CPU供电相上下MOS管G级,为其本身轮流导通提供驱动电压作用。

网友:
新人,来混经验,随便看看怎么弄

网友:
全是电路图,没点基础知识看不懂啊。。。不知道各走线具体啥意思

网友:
上面的芯片还得要有焊台是不?。。业余是没得搞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CPU供电时怎么修复的,,我的理解能力差!!

网友:
思路清析,好样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