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个是保险吗?能用哪种代换?

楼主(2014-12-04):
图片f200是保险吗?

网友:
这个图片有没有传?

网友A:
拍个照片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个照片看一下

奇怪,我已传,怎么看不到?

网友:
亲人啊,图片都掉了。F  应该是保险

网友:
电路里,标注F的,都是保险

网友:
俺个人觉得:只要电流一样,只要你能装进去,几乎都能代换!

网友:
就是这个F200,是保险吗?如果是用什么代换?

网友:
应该是保险  F

网友:
这个是保险

网友:
这个就是保险

网友:
高压灯板保险,上个3a的就可以了

网友:
直连也可以

网友:
我上的个4a,一通电25v电容有一个炸了,用导线直连,电压有了,却把14v拉成6.8v。

网友:
既然是保险,怎么可以直连?把问题解决了就行了。

网友:
是保险 既然烧了 那么后面的线路就有问题 好好检查下哪两个八角大芯片嘛

网友:
有短路查下吧

网友:
F一般是指保险,没错

网友:
是保险  f2

网友:
是保险。这种小的随便找个类似大小的就好了

网友:
F就是保险丝。

网友:
F是保险 每个电路里面F大多都是保险

网友:
F是保险的意思。

网友:
后级有短路查下吧

网友:
应该是的。

网友:
是保险来的

网友:
F 应该是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