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集显加电上0.6A

楼主(2014-12-04):
接机客户说清了一下灰就点不亮了  下午我有测了一下   供电都出来了 就是卡内存   有点不解 北桥CPURST已经正常的发出来  BIOS资料刷过了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真的没有头绪了  想干965北桥

网友:
查内存条件和SPD电压,最好波一下

网友:
好多都是因为清灰导致不开机的

网友:
先考虑下内存

网友:
试试内存。。

网友:
换测机内存,南桥嫌疑大

网友:
要是碰到清灰清城这样的话,就百辞莫辩了。

网友:
上次修到个HP540是换北桥好的,没想法就去干,红胶的也好拿,重植好上去就是,反正是不亮的,搞!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不行就换板

网友:
不可能清一下灰就把桥搞坏 了吧 可能是哪里掉件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  EC至BIOS之间断线了   板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