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无线路由器爱断网怎么修

楼主(2014-12-04):
迅捷FWR200 迷你超薄300M 双天线无线路由器频繁断网,这是哪里问题,能修吗?谢谢。

网友A:
去官网下个固件刷下试试

网友B:
超薄?会不会是散热问题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薄?会不会是散热问题不良。

路由器不热,而且室内温度也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下个固件刷下试试

这路由器质量不好,换货后仍然出现此情况。

网友:
是不是设置方面有问题

网友C:
查电源、换频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电源、换频道。

电源,频道,我完了试试。

网友:
还有就是将路由器放不同位置看看

网友:
找稳定好的机器

网友:
迅捷的总体来说还行,但有个别批次的产品确实不咋地,就是价格有点优势

网友:
我公司TP-LINK的也会有时这样

网友:
我看只要是无线发射的WIFI。都存在多多少少的信号强弱问题。无论啥时候啥地点

网友:
下个固件刷下试试

网友:
我自己用的猫,路由器都拆开,把滤波电容换容量大的质量好的,芯片502加散热片,感觉很好,用了几年来没什么问题,只要不打雷击

网友:
看看散热吧?还有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