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今天修的两台怪物机,确实有够怪~

楼主(2014-12-04):
DELL旗下的游戏发烧本:Alienware P08G

外星人果然是外星人,本不该是地球的东西,不能按常理来修它~

故障是开机无显,NVIDIA G92-751-B1的显卡,这卡发热量特大,性能应该杠杠的,看电流像是显卡的问题,面板上三个指示灯闪,扒开后壳,拆下散热片就能拆下显卡板,先重做下显卡再说,这机器拆装太麻烦,实在不想拆,想着做了显卡就应该好了,结果重做显卡后电流都不跳变了,XXOO,让人无语~先前还能跳变两下。显卡板在BGA上的时候,通电试了下机器,结果发现,此机不上显卡板,根本不上电~   此乃一怪~~

拆出板,通电试,结果发现,保护隔离都不过,不会这么到霉吧~拆个机故障就扩大大了?结果发现有一个KB_DET#信号连到键盘,看带#号应该是低电平有效,接上键盘再试,果然过了保护隔离,公共点有电压了,原来不接键盘不过保隔,此乃二怪~~

搭个键盘主板上面修板子,实在是麻烦,通电,按开关,不上电?别急,显卡板没插上呢,插上显卡板,按开关还是不跑码,开关面板上还是三个灯同时闪~想着先从简单处入手,刷BIOS试试看,这机有三个BIOS芯片,EC BIOS一个,桥上挂两个,一个2M,一个512K的,本人刷BIOS之前都会做好原机的备份,怕有时不是BIOS问题,到时想找回原来的BIOS都木有。当备份到512K,看下数据缓存区,字节全是FFFFFFF……难道是这个BIOS数据丢失了,刷了会好吗?刷入下载的BIOS,通电测试 ,发现电流还是一个样,不跑码,但是开关面板上的灯闪得不一样了,先前是三个同时闪,现在中间一个常亮,只有两边在闪,这是什么情况? 百度搜下,在本友会论坛找到一个DELL闪灯的查错图:

据上面所说,这样闪灯的三个故障:屏、屏线、显卡。

明明插了内存或没插,跑的电流是一样的,说明内存都没过~好吧,有的机器是显卡会影响跑码,显卡板再加焊一次试下,结果还是一样,难道是显卡板挂掉了,抱着怀疑的态度,接上屏试试看,奇迹出现了……电流在不停的跳变,当电流跳到2.2A多的时候,外星人的LOGO出现了~

此机不接屏不跑码。此乃三怪~

这机器修的让人无语~可能一开始就是BIOS问题。。。~外星人的机器,外星人快带走吧~

下面大家看看这片板,可能有些人见过这个平台的,但也有人没见过,这是联想的机器,型号是G405,问题比较简单,是所有的USB不能用,先前查了下图纸,经过电感,电阻之类的直接进到一个唯一的桥~本人自称所有合一的桥,有人叫四合一的桥。。。~在USB3.0的接口上测USB2.0的数据脚,发现有一个脚阻值直接是22欧,明显不对,由于订的桥今天才到,现准备换桥,有好消息告诉大家~

补充,上面这个换了桥后,USB正常了,系统下面设备管理器里,USB设备也没叹号了,经测试其它功能,一切正常。这板子,裸板跑完码才0.2A多,接屏亮机电流不会超过0.45,功率确实低,电池应该能用比较久吧~

网友:
大开眼界啊,难民地区才没有这机子呢

网友:
坐等好消息呢,如果修地球人的机会不会也怪

网友:
AMD单CPU的 上次碰到一个。。根楼主的一样。。 不过我们的是杜显的。。。进水。。。最后换板

网友:
在月平均收入只有3000地方没见过此等神奇

网友:
AMD单芯片的 出现问题替换的不多 更多选择换板了

网友A:
外星人还没碰见过,先在你处打下了一点基础,你是好样的。另外问一下4合1桥的价格怎样?用来报价有个底

网友:
外星人和苹果一样吧. 这收费 一定不苹果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星人还没碰见过,先在你处打下了一点基础,你是好样的。另外问一下4合1桥的价格怎样?用来报价有个底

比较贵~到我手上近200块了~

网友:
经验是宝贵的,我先记下来,说不准哪天我也有幸碰到,按照电路分析,要想不接键盘也能过保护隔离很好办,只要把KB_DET#接到地就行了(PR639两头用一根铜线短接行了),维修起来方便吧。

网友:
外星人不接 显卡板  按开关没反应

修到过几次 。    都是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上次遇到台外星人机到我手上摸几下说要修显卡,郁闷的客户不修了。

网友:
来看怪物的!

网友:
上个星期遇到一个这种板载的合一桥 机器在保 就没折腾了 直接拿去保修换了主板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

网友:
没修到过外星人受益了多谢楼主拿出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贵~到我手上近200块了~

楼主买的不便宜额 。,。

网友:
多合一的桥  到时容易坏的

网友:
一般就换班了    如果桥没做好的话  不是亏了

网友:
外星人的机器。。 估计价格能报的很高。。

网友:
修这么DIAO的机子,怎么说也得收1000以上

网友:
长见识了,以后的维修中要特别注意外星机的不同之处

网友:
换班把   很费事

网友:
外星人的机器确实怪,保护电路设计得很好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这机是双显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