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指点下

楼主(2014-12-04):
求助下那两个脚位是不是必须高电平开启啊,实际测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A:
一定为高啊,图2只是一个来源,肯定还有上拉电压的,你查查

网友A:
低是因为VS没电压,所以就拉低了这两个开启。再追追那两个开启。

1090803457 -1

网友:
必须要为高电平

网友B:
结合实际图纸分析,查两个脚的来源

网友:
这两个脚需要过电阻接地才能开启,所以VS必需为高使PQ405双N的MOS管不能导通拉地!

网友:
低是因为VS没电压,所以就拉低了这两个开启。再追追那两个开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定为高啊,图2只是一个来源,肯定还有上拉电压的,你查查

这个不会有上啦的  接一个电阻接地 直接就开启了 后面那个电路是PQ407导通才能不拉低开启

网友D:
这个应该是通过大电阻接地来开启PWM供电的

网友:
这个看看芯片引脚图

网友E:
电源管理芯片已经待机芯片都是需要开启电压的...
一般都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
我的印象是1脚和6脚只要不被直接接地就可以开启了,分析下来就是VS要高于某个值时,才能启动。根据数字三极管DTC115EUA的电气特性表显示要导通它基极要达到3V,算下来就是VS达到10.463V时才会开启此芯片,我的分析你满意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低是因为VS没电压,所以就拉低了这两个开启。再追追那两个开启。

VS电压我没有测过,PQ405的2、5脚都有5V电压,3、6脚没有电压出来,这个电压没有出来是不是不能开启脉冲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合实际图纸分析,查两个脚的来源

两个脚的源头全部再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管理芯片已经待机芯片都是需要开启电压的...
一般都是高电平有效...

这个不是悬空或者是通过一个电阻开启的吗?只是没有高电平,所以想确定下是不是只有是高电平了才能开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通过大电阻接地来开启PWM供电的

我现在的意思是这个信号是不是要带高电平才能开启的,因为3、5V线性已经出来了

网友:
接地就可以开线性电压

网友:
大哥你这什么机器的,说一下机器型号喂

网友:
还有你先测一下VS这个电压,90%会不正常

网友:
一句话 高电平开启 没有电压  你查查 前段的开启条件  我之前修到过一个 是  温度检测  有问题  也是引起这个原因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thcloud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的意思是这个信号是不是要带高电平才能开启的,因为3、5V线性已经出来了

这个芯片不需要高电平就可以开启PWM的  首先芯片有VIN  然后EN 开启线性 线性给EC供电  正常之后EC会发出高电平的信号控制PQ407导通  VL被拉低  PQ405 截止  芯片悬空 输出35V  PWM    不知道这么分析是不是对的

网友:
一定要为高,由内部线性电压开启,受图2控制开与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VS电压我没有测过,PQ405的2、5脚都有5V电压,3、6脚没有电压出来,这个电压没有出来是不是不能开启脉冲 ...

PQ405的2/5脚要低电平,芯片才有开启。你查一下PQ407的控制极,正常时PQ407要导通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会有上啦的  接一个电阻接地 直接就开启了 后面那个电路是PQ407导通才能不拉低开启

是的,说的正确的。

网友:
这两脚一点几v就可以了吧,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
这两个脚没有电压,要追查到EC,开启S5信号才能为高电平

网友:
蹭贴 看看各位的分析!

网友:
必须高电平才会出3。3V、5V,

网友:
VIN   VDD   BOOT   EN    哪两个是开启吧  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