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820-2936-b绿灯不充电

楼主(2014-12-04):
MACBOOK PRO 820-2936-b绿灯不充电。
接电源亮绿灯,电池不充电,不能正常开机,起不了机,用特殊方法可以进系统但不认电池。
换了个电池,用电池可以直接进系统,系统可以检测到电池及剩余电量。
我等到电池还有4%电量时插上电源结果不能充电,亮绿灯,系统里显示电池未充电。
现在新电池电已耗尽,用特殊方法进系统后,不能检测到电池。
本人一菜鸟,求大大们帮忙!

网友:
楼主说说你的特殊方法阿..
识别不到电池..充电芯片换了吗!!
还有充电器..

网友:
充电芯片没换,充电器也没换。。。

网友:
查充电芯片电路

网友A:
按照描述的情况很象饼哥上课说的苹果不充电通病,有一个电阻有问题,你查下吧

网友:
那个电阻具体位置在哪里?

网友:
如果电池有电,插不插电源都可以正常开机;
我怀疑是供电出了问题,电池作为辅助供电,可以正常开机,插着电源但是电池依然会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描述的情况很象饼哥上课说的苹果不充电通病,有一个电阻有问题,你查下吧

饼哥的是哪贴?

网友:
就是不充电,没有检测到电池

网友:
用特殊方法进系统后,怎么个特殊法 ///????/

网友:
电池不行,换电池就行了。

网友:
查6259的电池电流检测电阻那部分

网友:
充电应该是亮橙色的灯吧

网友:
充放电和EC,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