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5V求分析

楼主(2014-12-04):
1225C也就是TPS51125C,

VREG2  3.3V          BST2   4.7V             ON2  3.3V        DH2  1.6V   ,   电感电压1.6V                      DL2    OV

VREG1   4.9 V           BST1 4.6V       on1 3.2V              电感电压OV         DL1    OV
DH1会从O到2点多跳几次 ,

量所有关键引脚阻值正常,电感后的虑波电容换过一样,3V5V芯片换过后情况一样。

求分析,实在没思路,那51125C     PDF我这电脑上没有,5X4    20引脚的。没有其他REF TON ,好像有个VCLK。

网友A:
ON2有点低,再换一个5112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N2有点低,再换一个51125

不好意思,刚写错了,ON2  3.3正常

网友C:
EN0是开启线性,ENTRIP1/ENTRIP2才是开启PWM 3V/5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刚写错了,ON2  3.3正常

这芯片坏得很多的,多换几片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坏得很多的,多换几片试试吧

从另外一样的板(不同故障,3V5V好的)上拆下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0是开启线性,ENTRIP1/ENTRIP2才是开启PWM 3V/5V的

这个我知道啊,给点思路呗

网友:
你没有提供电路图,无法帮你分析,1和6脚不知道你实际是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