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秒的两台机

楼主(2014-12-04):
在发此帖之前,本人还是那句话,如果不喜欢看过程的朋友,请跳过,谢谢

1. 先说第一台机吧,此机是HP510的,此机原是老板修的,在他弄了以后,搞不定才给我的,此机的原始故障为无待机,然而公共点是有电压19V的,那么接下来肯定是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了。此待机芯片是IPS51125的

首先要测的就是主供电VIN了,当时我测此供电的时候发现此地方是腐蚀断线了,而且老板自己处理过,也从芯片的第16脚与C9755这个电容飞线连起来了,既然老板飞好了线,那我就测它的电压吧,没想到一测此电压却为0V,看来还是有问题啊

于是接下来查它是从哪来的,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当然由于此线太长,所以我分成了两个图片,其实它们是相连的)
此电压是+VBATR经过PAD3008这个跳点变名为+VBATP,然后给待机芯片供电,而本人测此跳点是有电压19V的,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此跳点和待机芯片的VIN引脚之间断线了,所以才引起此无待机的,既然找到了原因,那就好办了,由于中间没有经过什么元件,所以直接飞线到待机芯片的引脚上

当我飞好线后,再接上电流表,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没想到当我接入电流表后,突然间火花一现,然后我马上关了电流表,再仔细一看,我了个去,待机芯片中间竟然有一个洞,没办法了,只能把它拆了,当我拆了此芯片的时候,我没有马上换一个上去,而我做的却是先测一下待机芯片的VREG3和VREG5,我想看它们是否正常,我测得VREG5的对地值是200多欧(正常),然而当我测到VREG3的对地值时,却为0欧,(也就是说VRGE3对地短路了)

既然VREG3短路,因为此电压到的地方实在太多,所以我还是用烧板法比较快找出故障,当我把电压调到1V左右的时候 ,电流也到了1A多,于是摸主板上的芯片,发现EC发热,看来就是它的问题了,(我不知道此EC本来是坏的还是刚才被烧坏的),于是换了一个EC上去,再测VREG3的对地值,为500欧左右(正常)
既然VREG3和VREG5都正常了,那么我就换了一个待机芯片上去,然后再接入电流表,发现待机电流为0.03A,老板看到此电流说,此待机电流偏大啊,此机待机电流为0.01A才对啊,我心想:我了个去,这待机电流还大啊
即然老板说此待机电流还大,那就再修呗,可是摸主板上的芯片又摸不出来,再测主板上的各大电感对地值都正常,这怎么办啊,不管了,直接按开关开机,没想到电流也能上去,但是奇怪的是,主板竟然有电流声,我心想会不会是有电容漏电导致的啊,于是在主板上乱摸,在不经意间我摸了一下待机芯片,没想到电流竟然回到了0.06A,当电流回到0.06A的时候,我用手摸主板上的芯片发现竟然有三个元件在发热,一个是EC,一个是SB,还一个是待机芯片,(在此三个元件中,待机芯片的温度最高)于是我想会不会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啊,为了验证我的这一想法,我就开机,然后用力按待机芯片,没想到一按它待机电流就回落到0.06A,一连试了几次,此情况都是一样的,看来待机芯片的可能性很大
于是再次更换了待机芯片,然后再接入电流表,这次待机电流为0.01A,然后按开关,电流跳的很漂亮,而且也没有出现电流声了,最后完美亮机,此机修复

2.接下来我来说说这第二台机,此机是三星R510的,板号为BA41-00921A,此机的故障是待机正常,然后按开关电流上到0.17A不动,看到此电流,第一个想到时的就是还有供电没出来,于是就测了下全板的电感,发现L505这个电感没电,

此电压是受控于SC4624这个芯片的,于是只有查它的条件了

结果发现此芯片的开关没电,从下图我们可以知道,此芯片的开关,是来自于VCCP3_PWRGD这个分组供电好信号的,由于KBC3_PWRON这个信号的R237这个电阻是没装的,所以我们不用管

那接下来肯定是查它的来源了,从下图可以看出,VCCP3_PWRGD这个信号是由SC415这个分组供电芯片在供电正常后才会发出这个VCCP3_PWRGD好信号

可是当我测其的两个电感时,竟然吓一跳,没想到它两个电感输出的电压都不正常
先来看这个1.5V的电感,其输出的电压却是0.5V左右

再来看这个1.05V的电感,其输出的电压却为0.4V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过也怪我刚才没有测好全板的电压,才会走了一下弯路
于是断电测了下这两个电感的阻值,发现都是正常的,后来不是后级把它拉的,不过仔细一想,要拉低也不可能说两个电压都有短路的吧
但是为什么此两个电压会偏低呢,我想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反馈电阻坏,还一个就是芯片本身坏,然后一想不可能两个电压的反馈都同时坏吧,还是先排除这种情况,先换芯片再说吧
换好芯片后,再接入电流表,按开关,电流上到1.3A左右亮机,此机修复成功
最后,本人说一句,在维修时,大家一定要细心一点,还有就是如本人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谢谢

Solo。 + 5 赞一个!

网友A:
你天天秒鸡  你老板知道吗   得让老板出点血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天天秒鸡  你老板知道吗   得让老板出点血啦

老板没那么好说话的,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板没那么好说话的,唉

既然这样的话   开除他

网友C:
呵呵呵 修的不错  你没示波器 有示波器就更完美了  0.4  那就是 没电压  如果有示波器  你就真妙了 呵呵

网友:
可以的!比较给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的话   开除他

会有这一天的,但不是现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 修的不错  你没示波器 有示波器就更完美了  0.4  那就是 没电压  如果有示波器  你就真妙了 呵呵

我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有个示波器啊

网友D:
泉泉哥天天秒机,真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泉泉哥天天秒机,真爽!

有时也修不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有个示波器啊

不贵   你老这么修机器 几台机器就能买个 示波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贵   你老这么修机器 几台机器就能买个 示波器了

但我也不是老板,我工资才1000一个月,只够生活费而已啊,活的像条狗一样

网友:
修得不错,提醒了你自己更提醒了我上电前一定要认真检查关键点的阻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但我也不是老板,我工资才1000一个月,只够生活费而已啊,活的像条狗一样

不是按提成结算吗?技术人才怎么就那么点工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按提成结算吗?技术人才怎么就那么点工资呀?

没办法啊,做完今年再说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啊,做完今年再说吧

还是自己干吧,自私点别传太多给老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自己干吧,自私点别传太多给老板哦!

知道了,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F:
思路清晰,功底深厚,不加点分就有点过不去了,过程我记下来了
你真的是1000元一个月吗?找个时间和老板谈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思路清晰,功底深厚,不加点分就有点过不去了,过程我记下来了
你真的是1000元一个月吗?找个时间和老板谈 ...

是啊,不骗你们,你说我骗你们有什么好处

网友G:
技术牛叉啊,一天秒几台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啊,不骗你们,你说我骗你们有什么好处

哎,你又不是新手,给这么低的工资,怎么生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哎,你又不是新手,给这么低的工资,怎么生活啊!

刚好够生活费,交了房租,就什么都没了,哎

网友:
是应该细心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够生活费,交了房租,就什么都没了,哎

生活不易啊!

网友H:
你天天秒机,你造我们秒不了机的痛苦吗?

网友:
问一下 示波器如何秒杀给我们讲讲好不?

网友:
楼主,又被你妙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会有这一天的,但不是现在啊

这种技术了也是一千多,不过等待时机也是对的。工资比我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天天秒机,你造我们秒不了机的痛苦吗?

我有时也修不出来啊,哎

网友B:
是啊,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这样的日子相信不会太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种技术了也是一千多,不过等待时机也是对的。工资比我高多了

我的工资也是刚涨上来的,以前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工资也是刚涨上来的,以前更低

我现在是30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牛叉啊,一天秒几台啊,

但是有的时候又修不出来啊,修不出来的时候特烦

网友B:
和我刚开始差不多,好好干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刚开始差不多,好好干兄弟

没办法,技术不精

网友:
慢慢会好起来的,加油

网友J:
这样的技术人才你老板也太不知道珍惜了吧,工资这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按提成结算吗?技术人才怎么就那么点工资呀?

同感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网友K:
泉泉哥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但我也不是老板,我工资才1000一个月,只够生活费而已啊,活的像条狗一样

你在哪里啊,这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技术人才你老板也太不知道珍惜了吧,工资这么少

什么技术啊,我还是小白一个呢,工资低也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泉泉哥出品必属精品

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你在哪里啊,这么少

我在广州这边啊,,,

网友M:
泉泉可以到我这里来 ,安徽  工资肯定比你现在高  吃住我的   设备全套  焊接工具 三套,BGA 高端的  数字示波器,超声波清洗机   PCB 烤箱 一应俱全  来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我在广州这边啊,,,

以你的技术随便去个地方都比现在工资高啊,何必在那里委屈

网友:
泉泉哥出品  我多学学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M:
泉泉可以到我这里来 ,安徽  工资肯定比你现在高  吃住我的   设备全套  焊接工具 三套,BGA 高端的  数字 ...

我考虑下吧,,,,,

网友N:
泉泉哥天天奉献精华帖啊!!!技术刚刚的啊……泉泉哥工资不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泉泉哥天天奉献精华帖啊!!!技术刚刚的啊……泉泉哥工资不错吧!!!

1000你说是多是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以你的技术随便去个地方都比现在工资高啊,何必在那里委屈

先过了今年再说吧,哎

网友N:
引用 网友B:
1000你说是多是少呢

哎,凭泉泉哥那技术不值那个价啊!!!况且广州消费那么高啊……

网友:
有这技术还打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哎,凭泉泉哥那技术不值那个价啊!!!况且广州消费那么高啊……

所以说只够生活费嘛,反正饿不死

网友:
没办法啊兄弟。,。

网友O:
我通电前首先测待机线性的阻值,否则后果坏EC和桥。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通电前首先测待机线性的阻值,否则后果坏EC和桥。

知道了,以后会注意 的,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P:
表示可以开除老板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P:
表示可以开除老板了,哈哈。

嗯嗯,会有这一天的,相信不会太久

网友Q:
引用 网友B:
会有这一天的,但不是现在啊

拽啊  老板不上迅维啊?

网友R:
1000 不会吧 我们这里板卡级 都有3000左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Q:
拽啊  老板不上迅维啊?

上啊,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R:
1000 不会吧 我们这里板卡级 都有3000左右了

唉,没办法啊。。。。。。。。。。。。。。

网友:
各种秒杀啊  厉害  顶你下下

网友R:
引用 网友B:
唉,没办法啊。。。。。。。。。。。。。。

难道你签了合同? 速度把老板辞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难道你签了合同? 速度把老板辞了吧,

压工资了,我也没钱,所以。。。

网友S:
凶残的楼主,这么快搞定两个机。
我们这里最近都没什么机器修了啊

网友T:
凭什么我修这种情况的时候芯片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凭什么我修这种情况的时候芯片都是好的

那就是有别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凶残的楼主,这么快搞定两个机。
我们这里最近都没什么机器修了啊

我从今天早上9点30到现在11点又搞定了两台,不过都是小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啊,嘿嘿,,,,,,

小子 醉翁之意不在酒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只够生活费嘛,反正饿不死

哎,维修的生活就是苦逼啊……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哎,维修的生活就是苦逼啊……

是啊,唉,,,,,,,,,,

网友U:
看了 你好多的维修贴 文笔都不错 我每次修好了机器 每次都想写出来 可是一到发帖就没词啦 哎 学的不赖吗 分析图纸是也是有板有眼的 信服力很大哦 敢问在哪里维修的 自己开店的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U:
看了 你好多的维修贴 文笔都不错 我每次修好了机器 每次都想写出来 可是一到发帖就没词啦 哎 学的不赖吗 分 ...

老大,我都说了我是打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我都说了我是打工的

呵呵 打工的这水平 不错 是该翻身做主的时候了 呵呵

网友:
秒杀的机器才挣钱

网友:
今天早上也秒杀一个,待机的3,5V电容问题,补两个电容上去就OK啦

网友V:
小泉泉啊,你又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小泉泉啊,你又来了。

你终于出现了啊

网友W:
天天秒鸡,泉泉哥的生活真是充满阳光哈

网友:
引用 网友W:
天天秒鸡,泉泉哥的生活真是充满阳光哈

可惜没钱啊,都是替别人赚的

网友V:
你每天不停的发贴不累啊。

网友X:
楼上又有你一贴 证明生意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每天不停的发贴不累啊。

累啊,但是就是想发,不知道怎么搞的,都成习惯了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每次都学到东西,感谢

网友:
技术太牛了吧,让我这新手望成莫及

网友:
受教了!反推法是挺好用的!!楼主刚开始没有测全板的电压,这个弯路我以后也要避免一下!

网友:
修的很给力,也非常仔细。学习了。

网友Y:
我觉得的长传帖子的时间可以修好多的机器

网友Z:
第一个机子,VREG3短路,你烧机的时候是接的VREG3吗,还是主供电或者3、5V?

网友:
引用 网友Z:
第一个机子,VREG3短路,你烧机的时候是接的VREG3吗,还是主供电或者3、5V?

你说呢,肯定是VREG3这个引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上又有你一贴 证明生意不错啊

废话,在我们这你就是修到死都修不完这里的机器,实在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觉得的长传帖子的时间可以修好多的机器

你要知道了每天下班后发帖都发到十多点

网友AA:
楼主技术这么好  是在那里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楼主技术这么好  是在那里学的

本人小白,在广州这边学的,技术还很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这样的日子相信不会太久

泉泉哥加油哈

网友AB:
泉泉哥最近很火啊 到处都是精华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泉泉哥最近很火啊 到处都是精华贴

有你们的支持不火都难啊,谢谢你们大家了

网友AC:
楼主思路始终是那么的清爽!泉泉哥加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思路始终是那么的清爽!泉泉哥加油哈!

我会的,谢谢你们的支持与鼓励

网友AD:
菜鸟学习中,对我们小白来说还是看不懂。

网友AE:
第一次的待机芯片是坏的吗?烧鸡是用的1A吧,我是新人,先了解一下,,省的到时候烧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E:
第一次的待机芯片是坏的吗?烧鸡是用的1A吧,我是新人,先了解一下,,省的到时候烧一片

烧板的时候你不要超过它的最高电压就行,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电压输出的是3V,那么在你烧板的时候电压就不能大于3V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菜鸟学习中,对我们小白来说还是看不懂。

这都看不懂,那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AF:
你老板太黑 直接开除

网友:
图文并茂,好帖子,我来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你老板太黑 直接开除

会有这一天的,不急

网友AG:
你老板这两个机器赚了多少钱,一个月的工资估计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你老板这两个机器赚了多少钱,一个月的工资估计够了吧!

应该是吧,我也不知道,我只负责修

网友:
好帖子,我来顶一下

网友:
楼主修机牛逼,天天秒机

网友:
牛啊,一天秒几台

网友AH: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电路基础和扎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电路基础和扎实啊!

没有啊,我也是个小白呢

网友:
510的一般 3V短路EC 也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泉泉哥  那个反馈电压有什么作用啊   坏了会照成什么情况啊

坏了会造成输出的电压偏高或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