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液晶

楼主(2014-12-04):
原装三星S22A330BW液晶,不接电脑主机能正常显示待机信号,接上电脑主机一闪就黑屏了,查各部分电路正常。来到论坛参考各位大虾经验后估计要刷程序。下了程序却怎么也刷不了呀。我是用EP1130B烧录的。求解!

网友:
今晚刚修好了一个假三星S22A300,也是插信号线就黑了,指示灯也灭了。论坛下了个程序,屏型号不同,刷好背光亮,无显示。把原机的刷回去竟然好了。现在还在拷机中。

网友:
对了,我是用TL866的编程器刷的。

网友:
是不是BIOS芯片本身坏了!~

网友:
拆下那个八角25芯片放编程器写

网友:
重点查VGA接口线,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灯管有没有问题 灯管烧掉了一般是屏闪一下然后暗屏了

网友A:
这个可以在线写的,很方便

网友:
三星就是烦     驱动板  升压条都不要搞

网友:
你的EP1130B支持吗?三星的支持在线刷机。不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在线写的,很方便

怎么在线写?我见网上有在线写好的的  却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三星的官网有指导

网友:
是不是芯片本身有问题了啊

网友:
把芯片 拿 下来用编程 器刷 写

网友:
已经搞定,还是MCU的问天

网友:
这个是不是驱动板上的同步型号问题哦

网友:
这款灯管容易损坏     灯线脱

网友:
25系列拆出来用编程器写

网友:
这个 没有好的 程序吗

网友:
应该是程序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