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X58,一上电就反复重启,求助

楼主(2014-12-04):
大家好,这块主板测试发现以下几个现象:

1:当主板断电一段时间,第一次上电,可以跑码,进系统后使用一切正常。
2:第一次跑码后,然后关机,再次开机就会不断重启。
3:当发现重启后,如果拔掉4pin 12电源,上电后不会重启,当然也不会跑码。
4:在反复重启时,参考饼哥V星X58的时序图,测量电源管理ISL6336的21脚,40脚,41脚,45脚的电压都有触发,mos都是好的。
5:在反复重启时,可以看到主板自带的Debug灯在跑码,但是由于掉电时间太快,无法看到是跑到哪一步掉电的。
由于没有电路图,所以能量的就这些,如果有哪个大哥有修这块板的经验,麻烦提示一下,小弟感激不尽,顺便求此板的原理图。如果有需要bios的我可以备份出来。

网友A:
为什么不刷BLOS,看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刷BLOS,看一下呢?

既然有能够正常开机,bios关系应该不大吧,求指点

网友:
突然记起当时拿到主板就刷了bios,故障不变,这块时间有点久了

网友:
换合适的BIOS试试,有时BIOS问题很特别的

网友:
头疼的问题,期待高手答案

网友B:
把主板上带灯的复位开关拆掉试试呢!

网友C:
自动重启不单是开机电路,硬盘,电源,CPU,显卡,都有可能,由其是用久的硬盘。

网友:
按LS的作为参考试试替换法啦,个人觉得还是主板,可能是BIOS也有可能是某个地方虚焊了,LZ记得把修好的情况告诉大家,相互学习啊

网友D:
曾经有客户送修5块IT X58 外看并不太脏  洗好4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曾经有客户送修5块IT X58 外看并不太脏  洗好4板

此板我已经水洗过了,仍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重启不单是开机电路,硬盘,电源,CPU,显卡,都有可能,由其是用久的硬盘。

明白,我在测试时只有 主板,cpu,内存,且cpu和内存确定都是好的,其它的都没有接,开机瞬间就重启,根本看不到主板的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主板上带灯的复位开关拆掉试试呢!

这个我今天下班回去试试,谢谢

网友E:
我猜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楼主有示波器的话看看CPU供电稳定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猜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楼主有示波器的话看看CPU供电稳定不

暂时没有示波器,不过我会想办法借个,还有就是买个电源管理i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暂时没有示波器,不过我会想办法借个,还有就是买个电源管理ic试试

没有料板拆的话最好还是确定了故障再买件,否则买的东西花了钱不一定能修好啊

网友G:
本人技术不怎么样,但修到过不少映泰板是CPU供电IC芯片的EN有问题的板。建议LS测下CPU供电芯片的EN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本人技术不怎么样,但修到过不少映泰板是CPU供电IC芯片的EN有问题的板。建议LS测下CPU供电芯片的EN

已经量过,上电瞬间EN脚电压约1.2V,但是随着主板重启会掉电。1.2V-0V-1.2V反复

网友H:
先换条内存试下,再刷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换条内存试下,再刷程序吧,

行,下班回去试试

网友I:
给我的感觉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导致不断重启!!CPU不过!!

网友:
LOU楼主很有终结习惯啊

网友:
这么多高手都帮你回复了你还期待什么呢?X些列主板第一次上电会自启动跑马自检,后关机。这很正常。之后开机无限重启可能是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给我的感觉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导致不断重启!!CPU不过!!

我起初也是这样认为,可是量了,CPU供电IC的条件,在上电瞬间,EN,VID,VTT_PGD ,VRM_PG,都正常,上电瞬间cpu电压也有出来,后面都掉电了。

网友:
CPU
供电部分上下管看看有没问题呢

网友:
掉电要分清是保护,还是缺电,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曾经有客户送修5块IT X58 外看并不太脏  洗好4板

看到“水洗”这个词,我一下子想起个故事,差点没喷饭这个点,7年前跟一个同事一块在维修桌修数码相机主板,有很多CPU需要植球,领导就安排做我旁边的同事植球,让我教教他,我说好的,我就给他说:你先把CPU用烙铁把残锡清理干净,水洗干净,在来找我;我就忙自己的了,一会他人不见了,我也没理会,我内急要去厕所,出来时候看见那货在洗手间打开水龙头使劲冲洗CPU,还用手使劲搓,我当时轻轻问了他一句,能洗干净不??他说还是很粘,我说给你找点洗衣粉去不?他说先不用在搓会,我一巴掌打在他背上,咱回去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人技术不怎么样,但修到过不少映泰板是CPU供电IC芯片的EN有问题的板。建议LS测下CPU供电芯片的EN

那EN 脚的电压必须是1V多0.5V以上都不正常,主板都会得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量过,上电瞬间EN脚电压约1.2V,但是随着主板重启会掉电。1.2V-0V-1.2V反复

那EN 脚的电压必须是1V多0.5V以上都不正常,主板都会得启!

网友J:
现在到底的故障是重启还是可以点亮

网友K:
这样的话,得多刷几次BIOS,有是这样的故障和BIOS关系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到底的故障是重启还是可以点亮

放一段时间后,第一次上电可以点亮,且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如果关机,再次开机就点不亮,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的话,得多刷几次BIOS,有是这样的故障和BIOS关系很大

回去试试低版本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EN 脚的电压必须是1V多0.5V以上都不正常,主板都会得启!

EN脚正常点亮时有1.2V左右的电压,且稳定,开不了机时,上电瞬间也有1.1V左右的电压,持续时间短,反复上电重启

网友:
你把p4 头拔掉试下

网友:
发帖已经说明,拔掉不重启

网友:
明显的是CPU供电问题嘛

网友:
这板很高级的吧,多少相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