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M,只要动过BIOS就掉电

楼主(2014-12-05):
K55VM REV2.0 带独显小板
坛子里的bios全都试过了,有的刷上识别不到独立显卡,有的用集显正常独显立马掉电。试过两台机,一台是bios问题不显示电流1.2,刷了之后可以显示,出现了前面说过的问题。后来用一台测试没问题的好机,把bios拿下来用TL866编程器读一下再放回就出现用独显掉电的问题。

用另外一台希尔特500P编程器也是一样。求解决方案。

网友:
原bios芯片是winbond25Q64FV,更换新的25Q64BV也是一样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

网友:
楼主,搞定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搞定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
吊人胃口啊。解决了不告诉?

网友:
只要动过BIOS就掉电,是刷别的备份bios吗?我有修过也动了bios都没掉哎?

网友:
应该还是刷BIOS解决的

网友A:
今早太困,就先睡了。
这个问题个人觉得还是bios问题,不过无从解决。最后看了一个老外发的视频,在高级电源管理里面把cpu power management => maximum processor status ,应该是cpu最高工作状态调低一点,到95%。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放烤箱烤烤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B:
华硕刷BIOS要对板号,桥,显卡刷才管用的

网友:
很奇怪的解决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早太困,就先睡了。
这个问题个人觉得还是bios问题,不过无从解决。最后看了一个老外发的视频,在高级电 ...

把测试没问题的好机的bios拿下来直接安到故障机器上。

网友:
貌似是将cpu功率调低了点,不过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BIOS与功率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C:
CPU降频吗?不用吧!把主板电池拆了放一晚上第二天拆好板一样装上去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降频吗?不用吧!把主板电池拆了放一晚上第二天拆好板一样装上去试试 。

试过了,不行。

网友:
LZ 这问题第一次遇见。CPU工作状态。居然导致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刷BIOS要对板号,桥,显卡刷才管用的

板号K55VM Rev2.0, 显卡N13P-GL-A1,桥SLJ8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