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笔记本问题求救

楼主(2014-12-05):
有一台联想Y450的笔记本,板号:KL1
有时能正常使用,但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触发了,打开机器再插上电又正常了,循环这样,也就是说不触发时只要把主板取出来就OK了,呵呵,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搞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明显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待机电压是多少看看能开机的时候和不能开机的时候待机是否一样,说不定会有发现

网友:
先检查一下主板绝缘做没做好  然后再查查待机电压  和开机电压

网友:
估计是绝缘问题引起的。

网友:
问题很少见 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
见过电池经常放电的!!这种事第一次听说!!

网友:
自己的?能凑合用就先凑合着,修好了也没钱拿。。。别人的?报个换板价慢慢研究,一点一点找问题呗。这种属于费时费力不一定好的就需要高价。

网友:
问题不大   楼主多细心查找

网友:
有时能开机 有时又不能开机的 最麻烦了  查起来很头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