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亚克力机箱。

楼主(2014-12-05):
设计图的时候是这样的, 具体的不懂,最终稿做出来了。

然后看制作过程

买回来板子,以前自己也没做过, 以前机箱是爱国者天秤座S几来着忘了

多买了个本来要垫主板,后来双通铜柱就垫起来了 。

后挡板开的有点不太好,不过胜在能用

差不多都是零件放板子上画大小再切的

荷叶固定的,找不到角铁

硬盘在底板上,就上了2个螺丝,不知道可靠不。

制作到后来剩下一个板,螺丝最难上了。

走线只是个乱,真心没办法走啊。

整体效果还不错,不过散热太高,和顶板连接到了。

以前没做过,这次真的是看网上这个做呢个做,所以自己也索性做了一个。

网友:
看着很不错。电磁辐射是个问题。最好加个网状电磁屏蔽罩,透明的。

网友A:
  好丑啊  辐射会很大,里面太乱了

网友B:
金士顿的固态硬盘?你这机箱花费多少银子啊,是淘宝的JS帮你定好尺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士顿的固态硬盘?你这机箱花费多少银子啊,是淘宝的JS帮你定好尺寸的?

所有的都是自己定的吖。 从淘宝买的亚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丑啊  辐射会很大,里面太乱了

机箱和我相隔一个桌子还是母头的。所以没什么

网友C:
拍的真渣。至少要上下左右各来一张,有借鉴有改进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拍的真渣。至少要上下左右各来一张,有借鉴有改进嘛

拍了 图片上传不上,我等级太低,每天只能上传多少张- -。

网友:
顶起,看上去不错

网友:
楼主应该把电源去壳 效果也许会好点  电子线全部用热缩管套好  就完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拍了 图片上传不上,我等级太低,每天只能上传多少张- -。

哦,错怪楼主了。有NB的DIY网站不?分享下

网友:
楼主毅力真大 我可完不成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太炫目了吧。。还有既然自己DIY就得往小的做。机箱太大了。

网友:
楼主很有想象力啊

网友E:
到时候给我订一套机箱啊。我比较喜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错怪楼主了。有NB的DIY网站不?分享下

没啊, 都是百度找的,DIY创意 你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时候给我订一套机箱啊。我比较喜欢啊

没有正常的机箱完美,并且钻孔接口什么的都不好弄

网友:
机箱不容易坏,做个机箱为了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