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各位同仁看看这台有修理价值没得?

楼主(2014-12-05):
此机型是tcl  l32e09,先给上图看看

网友:
修好了有价值,没修好肯定没价值

网友:
可以的话修好拿来卖掉还是赚的

网友:
这还用说,你算一下修理与购买的费用。修好后就正常了,当然有修理价值了。

网友:
回收此机修好再卖

网友:
应该还是有价值的吧

网友:
屏有问题吧。。。

网友:
液晶面板问题

网友:
屏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很有价值,膜还有,保管的不错,修好能当新的卖

网友:
屏芯片问题呗

网友:
明显是电路问题,看下排线有没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
没有,,,显示器便宜

网友:
确定面板没问题,就有修的价值。。。面板坏了就没啥价值了。。。

网友:
屏坏了吧,机器配置不高?

网友:
直接换新的  没的价值

网友:
便宜货 换

网友:
现在电视修赚钱吗

网友:
这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