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 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 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2-05):
   联想E530 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 一般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谢谢!
更换过新的键盘,版号 LA-8133P

网友:
BIOS设置时可以用外接的键盘

网友:
看看键盘和触摸板是由谁控制?先还原bios

网友:
应该是EC或桥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KBC管这个

网友:
一般是KBC。。。

网友:
EC 或者 桥坏了

网友:
EC    KB9012挂了   先加焊试试   我上次遇到的就是加焊就好了

网友:
EC的可能性最大了。没问问客户是怎么出现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
检查触摸板的供电系统是否正常,然后打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键盘和触摸板是由EC控制的。

网友:
进水了吧?

网友:
bios ec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得认到触摸板摇杆才能用所以楼主先修触摸板这一块 供电

网友:
应该是E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