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 无CPU供电,求思路

楼主(2014-12-05):
版号:仁宝LA-4493P
故障:各点电压均正常,NEC大电容更换无效,电压始终0.18,CPU供电IC为ISL6262,各条件都满足,无PG
短接PG信号 电流到0.599这样,掉电.
各位同学帮忙

网友A:
有没有换IC试试?

网友:
待机都不正常吧!

网友:
更换cpu试下呗

网友B:
0.18是指上电后不动?别的电感电压正常,就少CPU的?CPU电压都没短接它的PG干嘛? 你提问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C:
CPU之前的条件还不具备,仔细测之前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IC试试?

没IC没换,

网友:
换了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8是指上电后不动?别的电感电压正常,就少CPU的?CPU电压都没短接它的PG干嘛? 你提问是这个意思吗?

上电后不动,所有电压正常,就是没CPU供电  ,那还是芯片本身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之前的条件还不具备,仔细测之前的供电正常不?

CPU供电芯片条件都有啊,就是不出啊,郁闷

网友:
看 ec发出PG 南桥发的PG 都正常不  有无SVID

网友D:
这机器不是有EC大电容吗

网友:
换个IC试下、在不行的话差工作条件。查查CPU供电回路。

网友E:
好像ec给cpu供电一个开关  vron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ec给cpu供电一个开关  vron

有的,VR_ON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不是有EC大电容吗

换了一样的

网友:
IC都没有修个什么机呀,定一个换上去嘛

网友:
换板吧。板材200块

网友:
分组供电电压不全,检查不到位,这机器图纸好找,找个图仔细查找哪一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换个6262试试

网友:
6个330电容并排试试。。。

网友:
VIN VDD VID BST VR-ON

网友:
如果要是直接改的330电容 接地线长了也会不出供电啊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换一个cpu供电试试

网友:
我碰到一台是 cpu坏了 装的是T4300 cpu 开始也查了半天cpu供电芯片也换了都没好各个工作条件都正常,换cpu 就好了

网友:
楼主时序不太清楚啊,供电都没有哪来的PG呢,你还是查一下二级供电中是不是差哪个没出来吧

网友:
条件都有,CPU换过只有芯片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