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y11不开机,秒杀,通病

楼主(2014-12-05):
11月份维修了三部y11同样故障手机,第一部MM说正在上网忽然黑屏死机,重起没反应了,拿到手机测电池没电压,偷偷笑了以为碰到死老鼠了!上稳压电源,电流2A多手抖了下夹子掉了,手机主板大短!心想这没得搞了,维修费很高MM可能不修了,报价说CPU短路150看三楼帖子有结果

网友A:
什么问题啊没说清楚啊

网友B:
拆机测对地电阻正常?再上稳压电源正常待机,显示屏坏了,换屏没有货,反面看屏型号看看屏幕框下面有槽排线上一排电容怀疑与屏幕铁壳短路高溫胶纸处理,装机测对地电阻正常,后面两部手机秒杀,

网友:
编辑好再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啊没说清楚啊

看三楼,第一次在论坛发贴,不知道数字有限,

网友:
原因检测过程说清楚啊,结果是怎么处理的?大家也好一块讨论下。

网友:
三楼有结果,第一次发帖,不知数字有限,

网友:
3个同样故障的手机,楼主该偷笑啦,楼主可否将整个维修过程详细发表下?

网友(2015-10-24):
结果如何~~~

网友:
是电容问题吗

网友:
http://tieba.baidu.com/p/4053743516

网友(2015-11-28):
好像不限字数啊

网友:
最好上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机测对地电阻正常?再上稳压电源正常待机,显示屏坏了,换屏没有货,反面看屏型号看看屏幕框下面有槽排线 ...

谢谢分享,很不错的维修经验啊,以后能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