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就是不触发?

楼主(2014-12-05):
来的时候待机3V5V芯片烧了,更换了一个后出3V5V了,但是不触发,查EC条件,满足,LID,RSMRST都是高电平,按下开关给南桥的PWBTN也有跳变,但是就是不出SLPS3和S4,对地正常,一切后级无短路,BIOS和EC和南桥全换了,还是相同故障,实在是没招了,求助一下,给个建议或者思路,感激不尽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南桥条件都正常

网友:
南桥晶振打一下

网友:
南桥的待机条件都正常?

网友:
条件没满足

网友:
说了南桥条件都正常,供电晶振复位

网友:
那台机我修过,好久前了,没记错的话,IO是带资料的

网友:
查下南桥条件 一步一不来 不要急躁

网友:
但是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就是插上电源后测量3V5V正常拔掉电源在测量3V5V对地阻值变成008,然后慢慢变大,最后阻值变成360和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