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6300内存槽

楼主(2014-12-05):
各位大神好,朋友一戴尔笔记本网上买的,戴尔 移动工作站M6300,有两内存槽,原配4G ddr2 667, 最近他又搞了一条内存条。

两条内存条单独插内存槽A,也就是4GB,都可以启动,内存肯定是好的。此机器也肯定是支持4GBx2的,内存条肯定也是支持的正货。
如果两条都插上,或者只插槽B,无法启动,大写灯闪烁45次后熄灭。
升级最新bios版本,故障依旧。

现在他拿来让我修,我没有头绪,不知道从哪里修起,看看内存槽周围无元件损坏,触点完整。用皮老虎吹一下当然不管用。

各位大神指教,我只有万用表,现在4GB无法用上,发挥不出威力。

补充内容 (2014-12-10 12:30):
哪位大神指点下吧,补充信息在7,13,14楼。谢谢了。现在发现一奇怪现象,A槽放一条内存,bios里面居然显示双通道模式工作中,不解啊。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这种问题,但你确定两根内存条都是好的么,用根确定好的内存两个内存插槽都可用。

网友:
我觉得应该插上两条内存,在看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查内存条件

网友:
ddr2 有单挑4g的啊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今天周六了,要搞一下。

现在有工具万用表和热风枪和烙铁。主板借用网上的,还没拆,请指教该怎么量DDR2内存电压?板号:LA-3751P

芯片组:965,主要工作是搞软件,业余搞点路由才弄到硬件来。望各位指导菜鸟。

图纸正好有大神提供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0463-1-7.html

网友:
两根条子确定是好的   单独插都能点亮     那么你看下条子的频率   是不是一样的  不一样可能会导致不兼容   点不亮

网友A:
只插槽B,无法启动!表明B槽有问题呗!难道说这板子必须先A槽再B槽吗?

网友:
...............

爱问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插槽B,无法启动!表明B槽有问题呗!难道说这板子必须先A槽再B槽吗?

是的,现在怀疑B槽虚焊,准备加焊,问题如果加焊后还是有问题就没有头绪了。

网友:
B有问题。。。

网友:
请问下这个板子具体查哪里才能量得内存电压?7楼已经提供图纸和主板图,谢谢了。

网友:
还是没有人直接回答我啊,上面提什么内存不一样的什么的简单问题,早就排除了才会上来发帖子。
现在发现一奇怪现象,A槽放一条内存,bios里面居然显示双通道模式工作中,不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