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5520 很奇怪的问题,求高手给思路!!

楼主(2014-12-05):
一台戴尔5520:用电池开机进桌面正常,但是插上原装适配器,适配器灯就灭了(开机的情况下),应该是短路保护了。拔下重新插上也是同样,也不充电。用可调电源也不行,跳一下表就没反应了,是不是短路了?还是过流保护了? 但问题是,单独用电池和用适配器开机进桌面都是正常的,关键的是,关机的情况下,装上电池插上适配器开机进桌面也都是正常的,也能正常充电,但是拔下来适配器再插上,适配器灯又灭了,(用电池开机的情况下),只有关机再插上适配器,开机一切才正常,,,这是什么问题。。。求高手给个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
图纸上传一份,望高手给分析下!

戴尔5520 _LA-8241P.pdf

网友:
非得要把电池拿下再插上用吗,平常插电用呗

网友:
看看充电器插头 是不是短路

网友A:
充电电路有一个MOS管想通了,用好容易找的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是相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有一个MOS管想通了,用好容易找的

是放电的MOS管吗?谢谢我查一下,修好了回复!

网友:
有可能是隔离管不良

网友:
问题还是没解决,更换了几个MOS管故障依旧,大家看看这个电路是怎么切换适配器和电池供电的,有人能给详细解说下吗?

网友:
保护隔离短路了,断开后级来查。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充电电路那里的问题,一般都是MOS管挂了。

网友:
明显 电源的供电跟 电池的供电 短路了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是相通了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现象

网友:
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慢慢查吧

网友:
“路过看看”不能这么回复的。。。算灌水了。。。

网友:
拆机,裸板接电池开机后,插适配器。看保护隔离过没。这个要花点功夫对比着慢慢修了。充电芯片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修好了,是P沟道的场馆击穿了,换了就好了。还有个问题,换上场馆,开机亮屏的速度慢是怎么回事?BIOS刷过了,刷了一个开机快了,但是进系统重装过了都装不上集显和独显的驱动?只好又刷回来,现在的情况是,亮机慢,进系统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