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M55后双显卡LVDS的问题

楼主(2014-12-05):
本人是维修小白,才入行,早上看到一个文档,看到HM55后双显卡中,集显的LVDS信号不是由CPU发出的,而是由PCH发出的,想不明白,跪求前辈们解释解释,还有看到这个图纸也看不明白了,LVDS和SATA模块挂在一起,完全看蒙了。本人是维修小白,才入行,早上看到一个文档,看到HM55后双显卡中,集显的LVDS信号不是由CPU发出的,而是由PCH发出的,想不明白,跪求前辈们解释解释,还有看到这个图纸也看不明白了,LVDS和SATA模块挂在一起,完全看蒙了。

网友A:
HM55哪有双显卡的 一般是65才有的 我觉得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M55哪有双显卡的 一般是65才有的 我觉得是

这你就错了 是不是双显卡不是按照PCH来的,这要看电路的设计了,如有独立显卡又有集显供电,这就是双显卡了,有很多机型 只是你没遇到吧,例如 联想Y460用的就是hm55,这可是双显卡切换的机型

网友C:
这样的双显卡的机器,把独显去掉之后也可以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你就错了 是不是双显卡不是按照PCH来的,这要看电路的设计了,如有独立显卡又有集显供电,这就是双显卡 ...

嗯,师傅,我想问的是用双显卡的机器,为什么集显的LVDS是PCH发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双显卡的机器,把独显去掉之后也可以亮机

请教下需要改什么电路?

网友:
求解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需要改什么电路?

最简单的独显的供电电感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你就错了 是不是双显卡不是按照PCH来的,这要看电路的设计了,如有独立显卡又有集显供电,这就是双显卡 ...

对的 好像是这样没太注意 这个问题好像月饼老师有论坛的 专门的HM55-65的桥 他那上面说的很详细 听为人家有波波吗 你在论坛里打HM55 我看过几回没看懂 有的是先发和后发这要看厂商啦 不好意思 没考虑的过多

网友(2020-04-09):
这种一般桥一路LVDS  独显一路LVDS  两路到 一个切换芯片  由切换芯片输出到屏  切换的时候一般都会黑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