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掉电

楼主(2014-12-05):
今日接到一台联想Y450能正常开机显示,但是不到10秒钟后就掉电了,请问这主板的问题,还是电源小板的问题

网友:
可使用论坛搜索功能……

网友:
Y450有很多二级电压的转换管  那个管子爱出问题

网友:
看一下温度,如果温度正常的话,那有可能是哪个芯片虚焊,机器一热,却电压,就掉电咯

网友:
要是小板问题可以查下这个通病直接修之 排除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或显卡虚焊了呢

网友:
看来这种故障的点儿还真不少。

网友:
建议楼主慢慢排查,机器不在手上谁也说不好。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给显卡做了个BGA好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先查主板电是不是都正常,电源板和CPU电压问题最大

网友:
芯片虚焊也会掉电,bios有时候也会,我的话就会先排除简单的bios

网友:
该机器已修复,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多数是小板的问题,尤其是母板更容易损坏

网友:
电流多少?查查1.8v供电小板,前两天刚修好一个这种

网友:
把CPU的后面的330电容换了  或者把显卡背面的330电容也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加焊了cpu芯片还是换了一个

网友(2015-01-11):
小版有没有坏你看它的电电压输出就知道了

网友:
吕布桥吗?

网友:
电源小板上的一个芯片坏了,换一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ih 小板板的问题。

网友:
我的是0.4就掉了,还没修好

网友:
感觉像是 电压不全

网友:
反正我修这机器就是把显卡板拿掉再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