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跪求联想G460AY开机不亮 反复重启!

楼主(2014-12-05):
版号:LA-5751P  Rev:1.0
              开机掉电重启来回这样,什么电压都有正常,电流跑到1。3几A掉电重启,不插内存不掉电。内存 ,CPU换过,BIOS 刷过。EC ,  南桥晶搌换过,显卡 南桥重做过。
               供电IC都加焊过, 电容换过,所有供电上管,下管都换过,网卡拆掉。故障依旧。
               请问哪位兄弟有修过这个本子的?下一步是更换HM55桥,还是更换N11M-GE2-S-B1呢?还是别的地方的故障?这个本子论坛上的兄弟目前没有修好的么?小弟在线等!请您赐教该如何修!

网友:
感觉哪里短路保护了,

网友:
整块板差不多都被你整过了

网友:
真佩服你的耐力啊,,,,换换转电压的管试试吧

网友:
开机都不亮,咋在BIOS里恢复工厂设置呀?

网友:
内存拿掉电流多少还重启不。

网友:
拔掉内存开机电流直接就是1.18A不变化,大约8秒钟掉电,然后不重启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 整的是一点脾气也没有

网友:
换主板把

网友:
还是更换显卡好的?

网友:
1.2电流左右应该是北桥到显卡之间  ,弄张电路图研究下呗  盲目的拆装反而会把问题扩大化!示波器用上 有些元件有电压但没波形照样不工作的!

网友:
示波器有,但不会用啊!看来还得深造啊!
我邮了一块新显卡,决定换上试一试!到时候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试了吗?还有USB口的供电正常吗?还有你在BIOS里面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一试

难道楼主没说   不亮么

网友:
更换显卡好的?

网友:
当然不亮了!反复重启掉电重启!显卡就加焊了一下!
打算换新显卡!
在换新显卡前希望能得到修过这个故障的兄弟的赐教!

网友:
查下内存显卡供电

网友:
楼主的这机子,我看是跑码在过内存或显卡没过去,引起重启。我觉得HM55的桥可能性大点

网友:
支持楼主,学习了!共同成长中

网友:
D电压正的都是,楼住修好啦吗???

网友:
我也遇到啦楼主修好啦吗??

网友(2015-01-19):
楼主的机子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