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K42G,待机0.05,按开关0.06,反复如此

楼主(2014-12-05):
联想K42G,板号:LA-3541P,待机005,按开关0.06,然后又掉回待机电压,应该是有短路,请教一下如何去修理,副隔离的
二极管
已拆了。
板号

网友:
明显有电压没出来,仔细看看哪个电压或者信号没出来。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没有?

网友:
过了,有待机电压了,分组那些供电芯片都查了一下,供电开关都正常,而且用滤波器测上管S是有瞬间方波的

网友:
待机有点高,看看内存那边触发有没有电压、要注意看EC的待机与开机条件、找到图纸看看SLP-S3# SLP
_S2#

网友:
查EC的条件 ,换EC

网友:
原来的时候待机电压0.12,南桥有的发热,测了下南桥的待机电压偏低,对地阻值只有13,现在把南桥拆了,待机就成了0.06了,用示波器测3.3 5V电感输出的电压没有干扰,测了EC的待机条件全部正常,3.3V5V有极性滤波电容也换了,现在完全没什么头绪呀。

网友:
联想的机器要特别住usb供电,有的机器u口短路也不开机

网友:
刚刚那个回错了,因同时在修两台机,刚回得拆南桥那个是另外一台机的,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