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410上电1.1掉电时好时坏

楼主(2014-12-05):
连休4天回趟老家后回来精神气爽、机器一大堆 、走之前修好的这逼玩意又出问题了、情况就是这样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431之前的帖子(据客户讲这台机器在我们这换过屏没有多长时间现在暗屏、开机看下确实暗屏拆开屏幕量了一下主供电19v正常保险没挂、vcc.pvdd   3.2v屏上有二个pwm是1.5v不知道正不正常  、一番测量之后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无短路阻值正常。ok看看屏线吧、这机器后盖打开就看到了拔插一下试试吧再次测试的时候尼玛掉电了上升1.3之后回到1.2之后再往上升时掉了妈蛋、把内存条拿掉还掉、电压基本不变老路子、、、看了前面的指示灯是这样

现在还没拆机那、我是不是被坑了。。。。。。还是我人品爆发   coms   屏线都看了没啥问题)                     现在我测试了下温控shdn一直oooo没啥问题掉电之后还能再开机。如图        是不是cpu供电芯片不良造成的。偶尔运气大发好上几次还是连续的不由得怀疑人生了、cpu电容电感全换过了、芯片加焊过、、、、、大神速来看看啥招           没示波器、、、不好看啊、、、、没法对比

补充内容 (2014-12-9 13:34):
该机器已解决、重做南桥后修复测试几天没问题客户已带走、、、、谢兄弟们

补充内容 (2014-12-9 13:35):
nonono说话不严谨是做了pch后。。。。不是南桥

网友A:
显卡加焊没有?或者下来重植。你桌上放着这么多的木棒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加焊没有?或者下来重植。你桌上放着这么多的木棒有什么作用的?

那是烟屁股。。。。。。。。。。。。。。。他是集显单桥hm57的桥。。。。。。看最后一张图看看能给点建议不

网友:
芯片VID有几组属于正常

网友:
下桥重植或换桥吧。

网友:
呵呵 没想到是烟屁股,看来动脑的人没烟抽是难想出点思路来。

网友C:
如果没有进过水的机器就主要考虑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进过水的机器就主要考虑北桥

单桥hm57的

网友D:
测量下LVDS和CLK DAT阻值正常不。裸板试过?

网友:
下来重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是烟屁股。。。。。。。。。。。。。。。他是集显单桥hm57的桥。。。。。。看最后一张图看看 ...

一看就是烟头了,眼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下LVDS和CLK DAT阻值正常不。裸板试过?

恩已经裸板了不裸板怎么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烟头了,眼神

伤不起    、去了老婆之后再决定戒

网友:
好了    重做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