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能达1611下纸盒送纸第一张一侧有黑道

楼主(2014-12-05):
美能达161——开始复印浅,更换载体及碳粉问题解决了,但又出现了新问题,手送纸一切正常,用下纸盒送纸时单张复印每张左侧都有大约2CM的黑道道,连续复印时第一张有,第二张有一点点,后面的就一切正常了,请高人指点,问题出在哪了呢

网友:
手动送纸你的纸张是竖着放的吧?,纸盒进纸你的纸张应该是横着放的,如果是我说的这样,你检查废粉有没有满,

网友:
如果不是这样,你再留言

网友A:
都是横着放的,黑道是在纸的头部,和鼓平行,就象鼓没刮净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横着放的,黑道是在纸的头部,和鼓平行,就象鼓没刮净一样

那可能是纸盒内部脏了?或者是纸盒上纸的纸路脏了,,清洁纸盒,清洁纸盒上纸的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