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 什么原理屡次坏

楼主(2014-12-05):
lm393 什么原理,客户2个月就要来修一次,机器信号hp iq500. 找到lm393换上去就好,有解释一下的吗
信号

网友A:
IQ500的一体机,有见过或类似的没

网友:
每次坏的脚位是一样吗?是一样就要查外围相关元件了。

网友:
电源电压过高了,会不会?

网友(2016-01-02):
我的dell 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