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88T-M跑码D3 61 报警一长两短

楼主(2014-12-05):
华硕 M4A88T-M LE 开机跑61后持续报警一长两短,拔内存一样,放电 刷BIOS也一样 各个供电都有 CPU供电发热正常  就是电压稍偏低。在论坛看了很多帖子,都是822的问题,后来发现主板背面明显的有断线,接好后3.3V有了,CPU 各个供电正常,顺利跑码,本人新手,大神们勿喷!

网友:
论坛上不会发图,还是要更加学习了

网友A:
是不是内存的spd供电烧了

网友:
什么奇葩问题啊 ,PCI总线有短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存的spd供电烧了

人家都说了是接好后3.3V有了!

网友:
一长两短应该是显卡报警的吧

网友:
直接量内存SPD电压就行了

网友:
spd内存电压吧

网友:
是spd内存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