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I3笔记本

楼主(2014-12-05):
不开机待机电流。0.005,主板3V  5V电压都有,开机键电压3.3v也正常,请教大家一下是什么问题啊,还查什么电压啊

网友:
今天接手一个E40,有待机,不触发,拆机发现IO有两脚腐蚀,等芯片中

网友:
建议看下基本的触发时序

网友:
找个图看看待机条件

网友:
短接开机键,EC的POWTNB有高低高跳变吗?

网友:
同意版主建议要了解开机时序!

网友:
楼主不是维修界人士吧?自己的本本还是别动手了,万一扩大故障就麻烦了。

网友:
说多一点,不能再说了的话就送专业笔记本维修吧。

网友:
按照 南桥的 6343 的条件去查吧  关键是  南桥的6个待机条件 分别的顺序 1 :VCCRTC 2 :RTC.RST# 3 :32.768晶振是否起振4:vccsus3-3和5vREF-SUS  5:RSMRST# 6 PWRBTN(就是开机件按下的意思)  以上条件都有了后 南桥会发出3个信号开启供电 1 SLP-S5#或SLP-S4#和SLP-S3这 几个信号分别去开启内存 桥 总线 显卡等供电。这3个发出信号后,肯定会有其它信号返回南桥撒 所以就会有4个信号返回 1:PWROK(由EC 发出) 2:VRMPWRGD(CPU供电好信号) 3:供电 4:时钟。 最后南桥收到四个信号后 发出3个信号;1:CPUPWRGD 2LTRST#  3CIRST#  以上就是南桥的完整工作流程 希望楼主有用  最好是根据图纸 去找信号。

网友:
要查的是323和南桥的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
跟着时序查呗!不想麻烦的话就先刷bios排除

网友:
9楼讲的详细 弄个线路图照着查!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短接开机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