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5k2t开机黑屏

楼主(2014-12-05):
求助大神  本人的一款索尼笔记本型号5k2t 开机黑屏 屏线有19v供电 求助大神 从哪里开始检测啊 开机电压有..3v

网友:
黑屏还是屏暗。问题说清楚点。  触发3.3有没有 。19V上到屏上没

网友:
求助 师傅 现在能开机了  开机白屏

网友:
到底是什么毛病?一会儿黑屏,一会白屏的。白屏是屏缺供电了。

网友:
都没说清楚,怎么打你啊

网友:
开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额 师傅  现在就是白屏  可是屏的排线有19v供电啊

网友:
师傅们  笔记本LCD屏一般屏供电是不是3.3v啊   现在一直白屏 屏上有3.3v  1.6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