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跑45

楼主(2014-12-05):
开机跑45,重启过45开机,百试百灵,小白勿扰

网友:
这是什么道理?主板吗?一般是内存的原因。

网友:
LZ是在做笔记么

网友:
问题比较怪,没碰到过,还是仔细查吧

网友:
台式机有跑45吗,,没遇到过

网友:
遇过电源问题跑45

网友A:
INTEL  NV主板跑44 45代码北桥问题多。

网友:
是不是热启动啊

网友:
多数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B:
跑45较少吧。。。但徐总说过45多是北桥。。。没遇到过,你试试吧

网友C:
我只晓得内存会跑45!!!

网友D:
北桥时钟啊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  NV主板跑44 45代码北桥问题多。

现在的nv都是单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桥时钟啊都有可能

南桥已加焊,故障依旧,这种情况和北桥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晓得内存会跑45!!!

有的bios跑码会跑两个45,一个在c1前,一个在c1后,在c1后的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在c1前的还没有检到内存,和内存是无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45较少吧。。。但徐总说过45多是北桥。。。没遇到过,你试试吧

好吧,明天干下北桥!

网友E:
好像是那么个意思,机器冷启动不了,只能通过启动后按重启热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那么个意思,机器冷启动不了,只能通过启动后按重启热启动。

找呗,看是哪个芯片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呢,不知道是不是北桥啊

网友:
我连你说什么我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