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ne5S换屏或者摔后无法开机,重启、蓝屏的通病修复

楼主(2014-12-05):
Iphone 5S 在拆机时,就会拆这保护板,就需要拧下图中的两颗螺丝,仔细观察,可以看到,螺丝柱是焊在主板上的,如果在安装回去的时候,螺丝拧的太紧,就会把螺丝柱下面的线拧断,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就会发现螺丝柱不接地了。 左右螺丝柱下面有4个小电阻,分别一端接螺丝柱,一边接地。螺丝柱不接地后,导致的问题,就是白苹果开机后反复重启,常见于换触摸屏、机器被摔后出现。
这个问题很好发现,用万用表测量即可判断。

另外会引起此故障的原因还有 下图中的 U2和Q2。更换Q2,或者重装U2,即可解决此类问题。

---------------------本文转载自网络--------------

网友A:
苹果坑人啊!螺丝柱下面有那么多的线!我平时装配机器时都习惯将螺丝拧的结结实实的,下次应注意喽!

网友:
看到螺丝下面那么多线下尿了

网友:
长见识了啊。下次遇到心理有底了

网友:
看起来很吓人啊,苹果手机修板什么价格  正准备入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讯维苹果手机维修还没开课么?

已经开课很久了,

网友:
现在真觉得,修手机赚钱来的快,特别是苹果,就那么几个型号,方便琢磨,不像电脑,千奇百怪的

网友:
这是个细活,坑人的苹果,

网友:
...  螺丝还没能扭紧?..

网友:
苹果真坑人啊!处处都设陷井。

网友:
     下次  注意

网友:
长见识了,还没有修过呢,

网友:
张见识了。、、、、、

网友:
前几天闲 有个IPD平板 不开机。
怎么一加热就能用几个时

网友:
结构紧凑,连个螺丝柱的位置都得分享!

网友B:
讯维苹果手机维修还没开课么?

网友:
苹果带来收益的同时还需要细心啊

网友:
现在手机修主板的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苹果坑人啊!螺丝柱下面有那么多的线!我平时装配机器时都习惯将螺丝拧的结结实实的,下次应注意喽!

这个有同感啊。螺丝不拧紧我心里不踏实 强迫症

网友:
看到螺丝下面那么多线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手机

网友:
  拆机很麻烦的吧,

网友:
楼主好经验分享了顶起来

网友:
这到线表示无奈了。

网友:
苹果手机不好 修啊。。。

网友:
苹果拆焊太难了,有黑胶东西又密啊。

网友:
苹果机器维修时必须有很好很细腻的工艺,否则隐形故障很多的。

网友:
楼主费心了 还用放大镜照相 辛苦了!

网友:
长见识啊  苹果的东西真坑

网友:
之前 修个 苹果的机器 暗屏  结果是屏线短路

网友:
长见识了啊

网友:
操蛋的烂苹果

网友:
有啊,三个点被短接了啊

网友:
坑维修人员的苹果5

网友:
长见识了,水果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
苹果好用,不好修……

网友D:
终于对苹果手机也有些了解了,手机号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对苹果手机也有些了解了,手机号修么

   你可真幽默,手机号你想修应该去找中国移动吧。

网友:
苹果的产品 元器件都太小了 不好修

网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网友:
学习了  苹果的东西很精密  到闲在很多都没搞懂

网友:
学习离了 苹果修的少

网友:
看起来很吓人啊

网友:
苹果真坑,下次注意

网友:
下次搞这个还要轻一点拧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菜鸟 学习中,,,,,,,,

我看见你的头像就有点把持不住了

网友:
苹果也有通病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同感啊。螺丝不拧紧我心里不踏实 强迫症

我每次拿到手上拆某些人拧得紧得螺帽都打滑了的,我就必须咒骂,TMDSB

网友:
学习了  一直还没发现过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每次拿到手上拆某些人拧得紧得螺帽都打滑了的,我就必须咒骂,TMDSB

一般情况下不会打那么紧吧,除非是长时间没动过的螺丝或者是生锈了

网友:
太紧凑了。修这样的一个手机大概能报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