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32电视机缺色是液晶屏问题吗?

楼主(2014-12-05):
海信32电视机缺色是液晶屏问题吗? 还是逻辑板啊。
问题

网友:
这是却色么 不是发白么我去 难道是我眼睛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明显就是逻辑板问题,修不了的话,换块逻辑板就好

网友:
应是屏供电有问题了。查查吧。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要是我碰到就好了

网友:
故障应该在屏线和逻辑版,屏线就不用说了,重点查逻辑版电压,不行就换逻辑版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如果是两条排线的话逻辑板和主板做在一起,只能修

网友:
修逻辑板吧

网友:
逻辑版整块换

网友:
是发白了,逻辑电路问题。

网友:
对不起,我的语言错误。
这是屏幕电压问题。
检查逻辑板或主板电容全部在屏幕上为最终短路。
我有修复被删除的短电容同一屏幕的问题。
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