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ATI 独显花屏 求助

楼主(2014-12-05):
两台E40  都是 花屏 而且 花一样   显卡  显存都换过了  还是花 没辙了 忘同行修到过这种 花屏的说下  内屏不显示  显卡 焊盘我也检查过了 也没有掉点  在线等

网友A:
外接花屏吗,没换屏和屏线试一试

网友B:
          这个样子的花你显存换了就是显卡问题,显卡你是重值的还是换新?

网友:
换个全新的显卡搞掂

网友C:
显卡 我换了好几个 还是一样 但是都是旧的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搞了不行就换班子

网友:
看起来这种花应该是显卡花。外接。还是换全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 我换了好几个 还是一样 但是都是旧的

要全新的,旧的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外接花屏吗,没换屏和屏线试一试

同意仁兄的说法 如果外接 不花就是 屏线的排线 如果还是花  就是楼下的大神说的情况了

网友:
屏线呢?     如果换屏线不行的话  查下EDID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样子的花你显存换了就是显卡问题,显卡你是重值的还是换新?

显卡 换的 旧的 但是 换了 3个  结果都一样 我郁闷的是 我这里两台E40  都是这样 但是都是用的这3个旧显卡  难道 非要换个新的  我还有个机器 是东芝的 上面也是216-0728018  我拆了一个下来  装到E40 上面 也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意仁兄的说法 如果外接 不花就是 屏线的排线 如果还是花  就是楼下的大神说的情况了

外接 要花的 亲 这个机器 在没有做显卡的时候 我 吧显卡加热了一下  机器是能亮的 跟屏线没关系

网友:
看看显存是否连锡了

网友C:
都说  要换个新的 显卡  哎160 大洋  好吧 我今天定一个 回来 希望 能成功 大家 保佑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  要换个新的 显卡  哎160 大洋  好吧 我今天定一个 回来 希望 能成功 大家 保佑我吧

我保佑你,换上搞掂后出来告诉大家,这机器显卡坏很多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接 要花的 亲 这个机器 在没有做显卡的时候 我 吧显卡加热了一下  机器是能亮的 跟屏线没关系

楼主 你还是好好  看哈显存和 显卡芯片了 呵呵 修好了 交流哈经验 谢谢

网友:
要是 好了我 两张主板都能修好了 要是不好 就悲剧了

网友:
这种情况看起来还是显卡或者显存问题,换全新的试试把

网友:
这显卡坏的太多了,黑胶难拆,温度要上255度才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还是好好  看哈显存和 显卡芯片了 呵呵 修好了 交流哈经验 谢谢

放心  好了我一定说 免得大家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