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主板 不过内存

楼主(2014-12-05):
换主板电池

网友:
刷BBIOS试试吧,有奇迹哦

网友:
首先查CMOS电池,然后清BIOS,不行再查吧

网友:
联想L-A690主板 不过内存,
是换主板电池好的吗?

网友:
换主板电池能解决不过内存?费解。

网友:
690的CMOS电池会导致开不了机

网友:
换电池,,换内存!!最好换CPU!!

网友:
是换主板电池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主板其实就是V星的MS7339

网友:
是不是SPD供电烧坏呀

网友:
测哈内存总线供电

网友:
换了就过了啊

网友:
都在说刷BIOS     试试看

网友:
量内存SPD 供电

网友:
联想的690通病了

网友:
怎么什么都没看到,就说了一个放电????

网友:
SPD供电 刷BIOS  北桥

网友:
看下有没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