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htm265 主板想换cpu

楼主(2014-12-05):
同题想换个牛点的cpu.请高手指点。本人是电脑维修入门极(自学)

网友A:
你机器上现在装的是什么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机器上现在装的是什么处理器???

赛扬e3400  双核

网友B:
想换个牛点的cpu?能确定你的主板也牛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换个牛点的cpu?能确定你的主板也牛吗?

我的意思是主板能兼容的情况下换个牛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主板能兼容的情况下换个牛点的。

是的!主板应支持才行啊。

网友:
想换什么样的CPU

网友D:
换个奔腾系列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奔腾系列的吧。

嗯,好的谢谢。

网友:
便宜实用就换E6600 四五十元,更高级的可以选择8400之类

网友:
换个四核算的。

网友(2015-12-19):
换个奔腾的E的高版本吧,你那是赛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