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d640 集显版 无线网卡无法检测

楼主(2014-12-05):
XP原版系统已使用驱动人生更新最新驱动,也用过电脑官方网站提供的驱动也一样无效

最近需要开启无线网卡连接路由,第一启用连接路由后发现网络无数据传输就反复启用、禁用无线网卡,
最后发现造成系统崩溃黑屏无响应,无线灯变暗直亮,在按电源强制关机重启后发现无线网卡消失,用aida64检测显示看附件

在之前又重新反复启用、禁用无线网卡造成系统崩溃但重启后还是可正常使用,用盗版系统时也出现无线网卡检测不出来!但过一段时间后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A:
无线网卡强制开启,断开20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强制开启,断开20脚。

能说简单点吗? 硬件小白一个!

我看过电脑的大板就只有一个小小的分版带黑白接线的 插槽类型的小版

网友B:
强制开启,,不就行李了

网友C:
把无线网卡的20脚用胶带给粘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制开启,,不就行李了

?后面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无线网卡的20脚用胶带给粘住

这样会有什么后遗症吗?

网友:
20脚已用透明胶粘住,重新开机还是一样无法检测到无线网卡!求教…… 各位大神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