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联想E420!D95280便宜了假货也少了好像

楼主(2014-12-05):
这不加电的联想E420是同学带他哥送来的,这样的情况我是最头疼的,修好了也许搭钱修不好丢面同学也难看!尤其笔记本我满打满算才修了8个!论坛里光了大半天基本都说E420通病就是D95280坏,但是没有帖子详细介绍如何判定就是D95280坏!
自己综合了一下各位师傅的帖子:1待机就这有3.3V和5V主电压  2、短接EC44脚可以开机,并且关机后3.3v5V主供电消失可以按开关开机!
于是网上买了3个D95280好算不好就不修了,芯片到手也是比较忐忑的,毕竟D95280名声在外,还有许多换了以后大短的,所以换之前特意二极管蜂鸣档测了下并做了记录!而且锡量用的也非常少,最后用烙铁又焊了一遍确认光滑饱满后又量了一遍发现没有新脚对地为0才把电源调到0.5A左右插上待机电流0.028过了1分钟无变化才调高电流按了触发,电源电流有了跳变一路到了0.78停下来!心才算落了地!接上显示屏重新触发LOGO出现于是清理主板装机给同学打了电话
里圈是原芯片打值外圈是换了以后打值,除去误差应该是一样的!
虽然只换了一个小小的芯片但是感觉非常累!

网友:
大哥你考虑的多了,换芯片迟早的事情,时间长了就知道了

网友:
这是什么?修后感想?感叹市场假货少了!

网友:
换芯片迟早的事情

网友:
这个芯片必须得换啊

网友A:
想学好笔记本维修,换小芯片,是常事,楼主要多练习下风枪的焊工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待机3V/5V电感电压 在插上电源的瞬间会出一下,待EC读取到程序,配置好脚位后就会关闭3V/5V电感电压,等待触发。触发之后3V/5V正常出来。

网友:
这个芯片假货是挺多的,换上后各种问题。

网友:
假的有时上电短路,去了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学好笔记本维修,换小芯片,是常事,楼主要多练习下风枪的焊工啊!

是啊,我在台式机上换了好些个电源管理芯片之后才搞的这个!但是依然没敢上满锡直接搞定!重人情没办法活该自己挨累

网友B:
芯片都是自己买的吗

网友:
这个是通病 建议还是去正规一点的淘宝买

网友:
不必那么小心 现在芯片便宜好多   而且都是改良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都是自己买的吗

嗯就淘宝随便找了一家皇冠买的3个包邮49

网友:
这是个什么芯片 是待机芯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