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ELL E198WFPF故障现像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4-12-05):
   DELL E198WFPF故障现像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拆开先测试保险,桥和开关管正常,然后通电测18V 5V正常,再测驱动板5V 3.3V 1.8V都有,驱动板各元件不发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会事。本想刷MCU,又想到了开关板,测量下3V不跳变,开始查开关板发现一线路上有一点点点锈蚀,用万用表测量线路不通,用刀片刮掉绿漆,加焊上一根铜线。开机正常。

求解这板为什么会腐蚀这一点点点呢?是板的质量问题???

网友:
有时不要急于修通病,,一个一上排除.....我修时候就先搞步骤来......先测电压......有的显示器就是开关部题....

网友:
腐蚀的原因是多反面的  主要看有没有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