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供电还有5VSB供电,我今天又学习到经验了

楼主(2014-12-05):
如题,今天我们老师叫我们跑内存供电电路,我跑3.3V   5V 始终跑不通, 后边发现上电的时候发现内存供电出来了,那时候我没触发,   后面跑了电路才发现他是5VSB供电 ,ZOTAC G 41  的板子

网友A:
你好牛,,这图都能画出来....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牛,,这图都能画出来....真强

呵呵,这有什么难度

网友A:
我有一台DELL X380 G41主板不跑码有修过吗.....指点 下

网友B:
哈哈 应该用的是5VDUAL 供电吧,  想想5VSB的电流才1A 只用5VSB给内存供电电流真的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DELL X380 G41主板不跑码有修过吗.....指点 下

有修过,DELL不跑码,时钟复位有吗? 没就要修时钟复位,再看CPU   PG   CPU 复位 有没,有就要用示波器看BIOS有没收到CPU给BIOS发的AUS#看有没波形,有波形就要刷BIOS,看看 跑码不,没波形,总线有可能断先了 或者桥有问题 具体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应该用的是5VDUAL 供电吧,  想想5VSB的电流才1A 只用5VSB给内存供电电流真的够吗?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你说的这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 应该用的是5VDUAL 供电吧,  想想5VSB的电流才1A 只用5VSB给内存供电电流真的够吗?

这里一般采用的是双路供电,5VSB供电可能用在休眠状态下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一般采用的是双路供电,5VSB供电可能用在休眠状态下内存供电。

嗯,这里的5VDUAL供电可能也是5VSB经过MOS管转换过来的。

网友:
基地牛人呀。 高手

网友D:
楼主学美术的,,画的图不错啊!!不过你想表达什么呢??修板子内存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学美术的,,画的图不错啊!!不过你想表达什么呢??修板子内存供电吗?

我想表达的是内存供电还有5VSB供电的, 没修内存供电, 只是跑了跑线路

网友E:
休眠供电,也叫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休眠供电,也叫待机!!

没触发的时候,不叫待机,叫什么

网友F:
不错不错。。手画电路进行分析。。。

网友:
双路供电模式

网友:
有这种模式?

网友G:
待机就用5V不用触发内存也有供电,这类主板多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待机就用5V不用触发内存也有供电,这类主板多不多啊?

不多,我维修半年,我第一次见 ,

网友:
你好牛,,这图都能画出来

网友H:
拍几张图片上来看看.   也让我们学习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拍几张图片上来看看.   也让我们学习一下吗

可以的,明天今天下午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手画电路进行分析。。。

以后修电源,就要手动画电路图

网友:
感谢分享学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