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P640 卡LOGO

楼主(2014-12-05):
    同行拿过来修的 拆开一看CPU的控制芯片6262ACRZ都烧了一个洞 测一了一个下上下管没有明显短路 定了2个回来换上开机 显示正常 测试了2个小时了没有什么问题 拿走 后面打电话来说开一下又自动关机了 我不相信 过了一天同行拿来开了好几次OK 他又拿回去了  等下又说还是一样 我去一看按开关指示灯亮了一下就掉电了 后面 我有是换6262 又是连3 5V的转换管 还是一样  跑0.4电流又掉电 后面自己又可以亮机了但是卡LOGO 搞了一下午 还是一样 心想难道这到手的110元又要飞了不成  没有办法了 4马当活马搞吧 刷一个BIOS OK了  不是吧

网友:
一遇到疑难杂症就先杀BIOS

网友:
这个问题是挺奇怪的!呵呵

网友:
一般卡LOGO我都认定是外设问题,下次要先刷BIOS试试再说了。

网友:
牛B  这也行啊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真的卡在LOGO上刷BIOS会好?我一台三星R467刷了不行啊,明天再搞个来试试。

网友:
这个也叫卡LOGO吗?哈哈!如果是BIOS问题,那为什么之前开2小时都无事?

网友:
能亮机的机器果断刷了BIOS再说呀

网友:
前两天也遇到过 一个神州的 卡logo  拔掉外设也不行  刷的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