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D3怪问题

楼主(2014-12-05):
客户拿过来一看。两打内存槽都烧了。。换了之后可以显示了。。但会提示HPA BIOS not available!!IOS writing BIOS Image………………  BIOS也调换过。两也也刷过了。还是不行。是什么问题来着。。。 不知道为何把CPU拿下。再装好去就好了。。

网友:
这还不好解释呀,CPU与座氧化接触不良呗。

网友:
这摸奇葩的问题都有

网友:
真是奇葩问题长见识。

网友:
是不是你在换内存曹的时候,没有把CPU拿下来呀。才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压CPU座试试吧,或者用灯座看

网友:
换东西之前,就应该把所有的东西取下来才是正确的做法。。。。

网友:
有点奇怪!!不过解决了就好!!可能是内存槽烧了的时候把CPU搞出问题了!!

网友:
研究研究再说,乱猜没根据!

网友:
你把CPU散热风扇安装上去没有

网友:
遇到一块技嘉主板有3个BIOS芯片的,好像有一个是电源管理,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