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4AA12T

楼主(2014-12-05):
今天接了台三修的索尼笔记本,开机瞬间掉电,有时进系统掉电,显卡重做,灰飞烟灭。。。

网友:
三修啊!基本面目全非吧?坚持,兄弟。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为什么这么快就做显卡

网友:
没准还不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换10个也不行,主要问题要仔细检查比对数据,尤其是2-3修机器,看清有无缺件?有无断线?有无换错件的?如果上家做过BGA的还要排除有无掉点?2-3机不容易,如果是到你手重做显卡就OK,就不算2-3修吧。难不成1-2修的不会做BGA?

网友:
开机掉电就做显卡,什么原理?

网友:
是好了。还是没好呀??????????

网友:
拿过来显卡就搞过的啦

网友:
顶一下    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开机风扇还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