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S19B360不开机

楼主(2014-12-05):
三星S19B360不开机,电源灯有微亮(红色),触摸没有反映,,rt8296 2脚有5V,按键板有3.3,不晓得是不是MCU的问题,,还有这个机器如何判断是按键板的问题还是MCU的问题

网友:
主要还是供电方面仔细查查!MCU的供电?电源电容等。

网友:
这情况通常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有时候驱动板 一样可以引起不开机。

网友:
看来都是赚分子的!三星的显示器这个系列都是外接电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