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笔记本维修图

楼主(2014-12-05):
无电压怎样排除!

网友:
PQ307这个管子 要导通  PR305  PR308形成分压    PQ303  P管导通

网友:
G极电压19V不正常,PR305、PR308应该形成分压,PQ307应该导通吧

网友:
PQ310要截止,PACIN要为低电平

网友:
这是电池的放电电路,没插适配器才会导通的

网友:
     我喜欢直接的 把PQ303 的4脚接地  哈哈

网友:
同意大家的看法

网友:
PQ303的5678脚接电池的正极,插上电池就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