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事都让我给遇上了?猫可以上网加路由器就不能上网 欲知详情请戳进来

楼主(2014-12-05):
客户电脑拉的宽带,一直使用猫上网,在鄙舍买了个迅捷300R无线路由器,回家2天后给我打电话说路由器无法使用,我心想不可能啊,这路由器我都是在店里测试好的啊,于是我骑电驴到了客户家,发现客户家是TPLINK的猫。单独用猫可以正常上网,然后我设置好路由器,然后打开运行状态,发现WAN口不认,点击 连接,出现   用户名或密码验证失败,

当时我以为是 客户 把账号密码给我报错了,于是我拔掉路由器用猫上网,打开宽带连接 手动输入 他给我说的账号密码  点击连接 直接可以连接,正常上网,于是我怀疑是不是路由器以前设置过,我就重启路由器,以及在网关内,恢复路由器出厂设置,重新设置还是如上情况,不认WAN口,点击连接出现用户名或密码验证失败,

然后我看了下本地连接,属性,TCP协议都是自动获取的,

于是我开始怀疑会不会是线的问题,我拿测线仪把用到的线全部测了一遍,都是正常的,

接下来,我怀疑是不是网卡或者网卡驱动问题,下载个驱动精灵,发现有网卡驱动而且   也没有显示需要更新,

我怀疑会不会出现这款FAST300R路由器和客户的TPLINK猫不兼容,于是我奔回店里带上 FAST 880D 猫,给客户装上了,单独用这个FAST猫上网依然可以,可是接上路由器  ,结果故障依旧

然后我又在客户邻居家借来一个 FAST 单天线无线路由,接上去故障依旧,

这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网络邻居内 Internet连接显示 已连接上  右下角也显示已连接,怎么就在网关里WAN口就不认了呢,账号密码也都是对的呀,

实在不行我决定给客户装一个系统,

XP系统装上以后,用单独猫依旧正常上网,我接着  重新恢复路由器出厂设置,重新设置路由器,接上仍然显示WAN口不认,用户名或者密码验证失败

据客户口供,
                                路由器买回来的当天设置好后可以正常使用,当天晚上刮了大风 然后路由器不能用了, 单独用猫可以,

望大神指点迷津 ,

网友A:
改你路由器的IP地址    估计两个设备的地址都是192.168.1.1 必须改掉一个

网友B:
别急,理理思路,我觉得应该不是客户室内的问题,应该是上端(服务器、总猫)出了问题?你往上端去查查

网友C:
这种奇葩的问题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急,理理思路,我觉得应该不是客户室内的问题,应该是上端(服务器、总猫)出了问题?你往上端去查查

不是吧应该,上端问题的话  单独用猫应该也无法上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你路由器的IP地址    估计两个设备的地址都是192.168.1.1 必须改掉一个

路由器的ip地址?  lan口认,wan口不认,应该不是这的问题吧

网友D:
fast路由器,遇到过一次,应该是路由器本身的问题,换tp的试试,上次是路由下边再接路由的情况,fast的路由一直刷不出数据,换tp的没问题。

网友:
斑竹呢  版主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ast路由器,遇到过一次,应该是路由器本身的问题,换tp的试试,上次是路由下边再接路由的情况,fast的路由 ...

桥接路由肯定是需要改网关的,但是这只是一个路由,而且我也找了一个单线路由替换仍然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桥接路由肯定是需要改网关的,但是这只是一个路由,而且我也找了一个单线路由替换仍然不行,

不麻烦的话换个试试,

网友F:
本地连接,属性,TCP协议改为手动获取。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地连接,属性,TCP协议改为手动获取。

这个我也尝试了,改为了192.168.1.15   255.255.255.0  192.168.1.1  仍然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麻烦的话换个试试,

换个其他牌子的路由器吗?  行,我也睡这样想的,现在也只有这样试了

网友:
这问题太怪了!!同求大神或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最好把IP地址改成192。168。0。1,把MAC地址也改一下

网友:
客户的宽带是电信 联通 移动 还是铁通的 是不是电信限制

网友:
克隆MAC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运营商锁定了你的MAC,你在路由器中去克隆MAC就能搞定,如果还是不行,就改一下MTU那个值(好像是叫MTU)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奇葩的问题还真没有见过,,,

这问题如果你用过广电的宽带就一点也不奇葩了。。。克隆MAC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