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1014笔记本 插上电源还是显示电池供电

楼主(2014-12-05):
求助 dell  1014笔记本 插上电源还是显示电池供电, 其实笔记本并没有用电池中的电,把电池取下道是显示电源供电。求助大侠这该怎么修?

网友:
不太明白LZ意思

网友:
查充电芯片外围条件,可能是某个识别信号异常。

网友:
楼主说得不清楚 ,看不懂

网友:
主要查充电电路,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电池还能放电,单用电源也都正常,就是不充电而已,

网友:
还一个充电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