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惠普Mini 210-1098TU不从硬盘启动系统!怎么回事儿?

楼主(2014-12-05):
HP惠普Mini 210-1098TU,故障是不从硬盘启动系统,U盘启动没问题!xp和win7都试过,安装版的也不行!BIOS刷过了,今天发现一个现象挺怪的,大家帮我研究研究!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儿!先谢谢了!

装安装版win7,提示这个!叫我确认在计算机BIOS菜单中启用了磁盘的控制器!

不插硬盘进2003PE,速度快,就一切正常!
插上硬盘进2003PE,速度慢,还提示这个什么意外的错误D盘什么的!

进PE一看!也没见有什么D盘呀!
感觉还是BIOS跟硬盘之间的事儿!
也不知道咋样能在BIOS菜单启动磁盘的控制器!
官网的BIOS都刷过了!这本的BIOS中就没有设置硬盘模式的选项!
哪位大神知道,咋样才能弄好它!赐教一下!谢了!

网友A:
换硬盘试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试了没?

换过了!算它原来的都3块硬盘了!硬盘都没问题,放到其他本子上都正常起系统的!

网友B:
CMOS下是否认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下是否认到硬盘???

你是说bios里吧?这本BIOS里没有显示硬盘型号和容量的地方!这是咋回事儿呀?

网友:
    没见过啊

网友C:
1.拆下GHOST好再放回笔记本上自动安装。
2.放回后安装报错,再在另外机器GHOST后放回去,去除驱动安装
3.以上方法都不行,在其他同平台机器上装好系统放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拆下GHOST好再放回笔记本上自动安装。
2.放回后安装报错,再在另外机器GHOST后放回去,去除驱动安装
3. ...

我有一个硬盘是从TCL笔记本上拆下来的是win7系统,挂到这本上好像提示no什么,后边是让插入一个什么按一个键子什么的!这硬盘系统明明是好使的,到这上就不启动!还有GUID Number:{0000000000000000} 这是什么为什么都是0呢?16个!

这是用HPDMI进去后看到的GUID 全是0....这是啥玩意儿呀?
应该是多少呀?
进PE运行diskgen分区,人家别的电脑那个GUID就不全是0,
这是别人本的!下边那行是GUID,不全是0

这本GUID后边就全是0!
这GUID是啥玩意儿呀?干啥用的?会不会跟着玩意儿有关系呀?王大师们指点!

网友C:
看图你机器在手动安装界面是可以识别到硬盘的,在手动安装时删除硬盘分区,重新加载分区。很久以前遇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你机器在手动安装界面是可以识别到硬盘的,在手动安装时删除硬盘分区,重新加载分区。很久以前遇到过了 ...

嘿嘿,删了,建了,格了,no行啊!我分析呀,还是BIOS和硬盘沟通不了!
我下载了个USBXP装到U盘里,都能启动进系统,这家伙就是不从硬盘启动!

网友:
哥们可没说瞎话,这是真的!后来我发现官网下载的BIOS程序在XP里安装,然后把文件夹拷到U盘里可以进PE刷!可也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