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41C11T换新硬盘后怎么装系统

楼主(2014-12-05):
索尼SVE141C11T换新硬盘后怎么装系统
索尼SVE141C11T笔记本换新硬盘后怎么装win7系统,ghost后,重启,开机提示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 拿到别的机子可以用,是不是需要设置BIOS? 怎么设置?望高手解答。

网友:
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
引导一下,,,,

网友:
查CMOS下硬盘是否被禁用了??

网友:
提示这鸟英文时进BIOS看看识别到硬盘没?进PE修复引导。